[高清大图]
NM-A471 开机没反应维修OK

楼主(2023-01-05):
NM-A471.  客户说开机没有任何反应,拆机维修,测试3V  5V OK   ,   测量开关脚3V 只有0.6,感觉问题找到了,直接干EC  还是带程序的, 买了个拆机的EC ,果断取下更换,信心满满,更换完成,在测量开机脚3V 电压依然0.6, 测试ECIT8886HE 的110脚电压也是 0.6V ,在测拆掉EC 测量还是0.6  ,对地阻值600多,没有短路,为什么3V 经过一个电阻就没有电压了,对照图纸,测量了于开关脚相连的所有电阻电容芯片。最后终于发现问题,开关脚的一个D19 损坏短路,果断拆掉,再测亮3V 回来了,EC 110  3V 也OK。赶快安装原来EC , 再测测量110  3V OK。开机电流一路小跑。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开关角D19短路。

网友:
误杀了,没仔细检查小元器件

网友:
不错的一次经验,学习一下

网友:
是不是拆EC下来也没测量开关脚电压,信心太满了,直接换EC了,

网友:
学习了   以后遇到了先看D19

网友:
怀疑EC 摘EC前后就都要测EC 工作条件  测试正常再定件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开关脚D19短路,确实需要注意,学习啦。

网友:
本来不就应该开关脚电压不足就该查相关小原件的吗   为啥要直接干EC呢

网友:
我也修到过这个情况。。我一开始是拉线的。。没点位想拉线。。结果白拉了拆了就可以。。

网友:
开关键电压不对一般是应该要有两个3.3V,一个地,可以直接断开开机键测试能够正常的话,问题就在开机小板,只有一个脚位3.3v的话一般就是三脚霍尔元器件本身损坏,如果两个脚都有3.3v重点就要测量到主板上的对应脚有没有,没有就是通孔或者过孔有断线飞一根就欧了

网友:
谢谢分享,新人报道学习

网友:
闭着眼直接干!不要犹豫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要是能在给个图纸说明更好了,嘿嘿

网友:
很好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
原来是二极管的问题

网友:
还真没想到呢!这里二极管损坏,拆之前测量一下EC脚的开机电压就行了,不过恭喜楼主喜获芯片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