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6UJ 2.2 求屏蔽板载内存方法

楼主(2023-01-06):
上电0.6 刷过几个BIOS   电流一样
没有测到缺电压  一个内存颗粒有点进水
腐蚀痕迹。所以怀疑内存是不是不过

网友:
网校65期第十七课时有的

网友:
找一下,坛子里有的

网友:
找人改bios 应该就可以

网友:
论坛找了 只有 2.1 的 涮了不行

网友:
淘宝花钱改了一个 可以了
看来 修改BIOS 还是 有 必要学习下的

网友:
多逛一下论坛吧,早都有傻瓜式的屏蔽板载内存的软件了,3代4代内存的都有,直接把原BIOS放进去,生成一个新的BIOS文件,直接就屏蔽,花这冤枉钱干啥

网友:
找个点位,一个个试,反正就那几个电阻

网友:
主板贴纸型号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