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07):
来自: 广东珠海 来自 广东珠海
这个是纯独显输出的机型,报这个错就是独显/屏线/屏幕相关问题
1、从简单开始搞,换一根新的屏线和确定好的屏来试试。注意观察屏线接口有没有变形,这个也是高发故障点。同时有一个常见故障点就是后盖中间最短那个螺丝要是自己换了长的硬上,会划断屏EDP信号线若干组,也会造成不亮屏报警
2、检查独显部分的供电是否全部出齐,各大电感对地是否有异常。
3、独显供电正常的话,示波器测开机过程中vbios有没有一次以上持续的读波形。
4、vbios有持续的读波形,检查下图DG9 右端是1.8V还是0V。
5、如果DG9右端是1.8V,代表该机器是支持带GSYNC功能的,vbios芯片备份下用工具软件如Mobile.Pascal.TDP.Tweaker.1.21之类看看PCIE ID是1C60(对应GTX1060)或者1BE1(对应GTX1070)
6、如果DG9右端是0V,代表该机器是不支持带GSYNC功能的,vbios芯片备份下用工具软件如Mobile.Pascal.TDP.Tweaker.1.21之类看看PCIE ID是1C20(对应GTX1060)或者1BA1(对应GTX1070)
5,6两种情况下如果PCIE ID不对,也会引起不亮屏报警故障。而且经常看到不知道是客户升级屏还是ec程序导致的DG9对应的STARP5功能配置错乱引起不亮屏。
解决PCIE ID不对的方法有2个,一个是刷入正确的VBIOS版本,另外一个就是对应当前版本来认为把DG9右端拉高或者拉低,绕过EC控制等等。
那些说U坏或者桥坏的千万不能信,只要大小写切换有效,U就肯定是好的。按照以上步骤查肯定是可以搞出来的。

网友:
先排查屏排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纯独显输出的机型,报这个错就是独显/屏线/屏幕相关问题
1、从简单开始搞,换一根新的屏线和确定好 ...

大佬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程序不完整也会EDP信号异常 刚刚修了一台跟你一样的问题,用原机EC刷

换了料板EC还是一样报警

网友:
换了新屏线,屏还是一样报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纯独显输出的机型,报这个错就是独显/屏线/屏幕相关问题
1、从简单开始搞,换一根新的屏线和确定好 ...

感谢大师傅的回复见解

网友:
我好像修过一台,是屏线接口被客户自己拆坏了,你再检测一下屏线接口,还有好像这个屏线分2种,好像叫什么3D屏?

网友B:
遇到一台,没搞定,机器现在还在店里

网友:
按照EDP工作顺序来查一下 屏供电有了没 屏供电有了的话送到屏上没  EDP检测信号有没  读屏信号AUX等有波形没  会不会换座子没焊好 或者接口里面有焊油洗板水等没清洗干净

网友:
进水机还要再观察一下 别的地方还有腐蚀不  不要被屏这里迷惑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纯独显输出的机型,报这个错就是独显/屏线/屏幕相关问题
1、从简单开始搞,换一根新的屏线和确定好 ...

大师傅太感谢啦!把DG9右边强行拉低屏就亮机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一台,没搞定,机器现在还在店里

外星人在大师傅指点下搞定了,来看下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鸟机器我也修到类似的,没搞定,找个好的显卡BIOS再刷

高人指点搞定了,飞了一根线

网友:
搞好了吗?

网友:
搞定了,飞了一根线

网友:
外星人的相对来说还好弄,和戴尔一样

网友:
学习了,感谢高手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