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020

楼主(2023-01-06):
惠普1020
故障:连续打印 连续上纸卡纸
故障点:离合器
维修: 更换消音分离垫片
总结:连续输出卡纸 大多数都是离合器问题
属于通病适用大多数机器

网友:
连续打印 连续上纸卡纸这个故障不一定全是离合器,有可能是滚轴和显影纸坏了。

网友A:
电源板输出电压26.5V,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输出电压26.5V,是什么原因?

输出电压不对,修电源板呀,

网友A:
关键是找不到原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找不到原因啊?

见过30v的电源板,不知为什么,改下田字格跳线电压也变

网友(2023-03-06):
经验啊,修多了都是经验

网友:
跟环境有关系,属于通病了

网友(2023-11-14):
我赞同楼主,补充一下有可能也会是纸张问题导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见过30v的电源板,不知为什么,改下田字格跳线电压也变

大师,田字格跳线是啥玩意儿,那四个二极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田字格跳线是啥玩意儿,那四个二极管吗?

电源板排线插座下边有一个跳线组,各个批次和不同的机器跳线都不同,改变跳线可以24v 30v转换,1010  1018 10202900都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