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XMA2007-BB 板号 NB2770部分电压和组值参考

楼主(2023-01-06):
小米

网友:
此电脑用联想原装65w适配器改装的电流表,升压后也不触发,用原机的20v 5a typec,就可以触发 ,新机器很多这样的 ,仅供参考。

网友:
测试万用表 vc890c

网友(2023-02-10):
90W
的联想适配器改装的电流表,
单独适配器不开机,电池和适配器一起共用可以开机的
找了
120W的IQOO充电器 单独充电器也是无法开机的。

网友(2023-03-16):
要是程序也发上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