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23-01-06):
一台热风枪340度可轻松拆下普通芯片,400度吹不开mos电源芯片,请教解决办法。

网友:
电源芯片低部散热接触面大,风速调到7-8、温度都要调430以上试

网友:
410试试少放点焊油看看

网友:
温度高一点呗,

网友A:
对于散热效果好的板子 风枪效果不太行,特别是高温锡更难拆。我一般是在加热板上吹,加热板到150度以上先预热,那样就很容易拆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散热效果好的板子 风枪效果不太行,特别是高温锡更难拆。我一般是在加热板上吹,加热板到150度以上先预热,那样就很容易拆下了。

谢谢你的回答,很可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