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兄弟7180DN怎么拆开排纸杆出纸轮

楼主(2023-01-06):
如题。一台兄弟7180DN卡纸在出纸口这。洗过排纸轮。磨擦过出纸轮稍好点。但是也有时会卡纸。用镊子加大排纸杆压力。故障排除。现想拆开把中间的白色支撑塑料拿下来加压,奈何没拆过这种,只拆开两边不知道怎么拆了。

网友:
从屁股,定影上面那里

网友:
从后面,定影上面,把定影压力打下了就可以拆出来了

网友A:
拆过激光器吗? 端掉中壳就拆掉轮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过激光器吗? 端掉中壳就拆掉轮子了

蛮力搞开激光台了。排纸杆总算是下来了。谢谢兄弟。

网友:
把整个稿台拆下来就知道怎么拆了。

网友:
作个记号,虽然暂时用不着,谢谢分享

网友(2023-08-20):
后面两边两颗螺丝,从后面拆出来

网友(2023-09-24):
后面,拆掉这才能拆出定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