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A2197 ipad7重做CPU后显示iPhone7

楼主(2023-01-06):
如题,重做后用爱思助手读到的是iPhone7。什么原因呢 CPU确定装好了,周边的电容电阻也没掉件

网友:
配置电阻乱了

网友:
配置电阻乱了,看下图纸对比一下

网友A:
配置电阻有虚焊的,对比图纸检查一下

网友:
估计识别电阻脚位底下连锡或者空焊

网友:
还能这样,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置电阻有虚焊的,对比图纸检查一下

试了,CPU走了

网友:
cpu走了是啥意思?

网友:
识别电阻掉了,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