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啊……接修同行发来故障多到差点修自闭的4台surface Pro4、5

楼主(2023-01-06):
接到某站粉丝发过来的surface Pro4  3台,Pro5一台,基本每台都是多个故障,一边修一边测,差点都要修到自闭了,接下来一起看看怎么回事吧……

客户描述:
第一台Pro4一台:
第二台Pro4一台:
第三台Pro4一台:
第四台Pro5一台:

四台机器客户描述故障如上,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先修第一台Pro4:
客户描述换电池把EC烧了,自己换EC焊盘处理不好,导致焊盘掉点,具体焊盘图在这里;可以看到焊盘没拖平,还有掉点,还有周边掉了原件:

喇叭接口也有些潦草:

上设备看下掉了什么点:
经过一番比对,发现掉的都是空点,补上原件,绿油把焊盘处理一下准备上好的EC:
[
装回好的EC,顺便把喇叭接口再给换掉:
装回好的EC后,进系统发现电池能放电,但读不到电池信息:
把板子反过来一看,发现电池座子断了:
断的正好是SM总线,换一个好的座子上去:
电池信息已经正常读取了,这个电池损耗是我把主板装到另一个机壳测试的,所以不是新换的电池信息:
电池识别到之后继续测试其他功能,发现WiFi打不开,没有识别到无线网卡:

Pro4的无线网卡还真没遇到坏的,于是一番细查,发现这里无线网卡供电的芯片坏了,这个芯片我还没见到自然损坏的,估计是吹EC的时候吹死了:
换完芯片之后,已经能认到网卡了:

修完网卡又发现这机器待机偏大,于是又修了Pro4的漏电通病,至此第一台保守算修4个故障终于修完了;

再看第二台Pro4,客户描述主板不能点亮,如果没有维修价值就放弃:
上手先看,发现板子已经有比较严重的变形了,还是看看什么故障吧:
上电0.3A掉电,目测发现此处电容短路:
更换短路元件:
翻过板子再看一眼,发现这里有掉件:

更换损坏原件,顺便找了两个盖子,把上面被拆的盖子也补了回去:
再次上电,发现已经能亮机了,但是不识别硬盘:
一番细查发现此处两个排感有问题,拆下来看的时候发现焊盘已经不对劲了,电感都断了:
更换损坏的排感:
已经进系统了:
继续测试其他功能,发现外接DP居然不显示,这可真是一波三折,检查DP电路后发现并无问题,板子从USB接口那里开始弯的格外严重:
那就更换一下DP接口试试吧:

更换完DP接口这里已经可以外接正常显示了,这里测试的时候由于其他功能都测过了,就把硬盘拿掉了:

至此,第二台机器保守说4个故障终于维修结束……

再看第三台,Pro4,客户描述卡LOGO 自己测过硬盘了,说是BIOS问题,那接下来看看怎么回事吧:
机器到手后发现确实卡LOGO,并且拿掉硬盘也卡LOGO,同时进不了BIOS,也进不了PE。

看了一眼BIOS芯片,很明显这BIOS是刷过的,还有焊油:

卡logo先从简单的入手吧,拆下BIOS备份出来,进行一番比对,发现BIOS还是原机BIOS,也确实是有缺失了,于是现做了一个BIOS刷了进去,果然不卡LOGO 了。
但就在插上他的原机硬盘之后,又开始卡LOGO 了,这怎么解释呢?正常的人能把机器拆开,应该知道拿掉硬盘看卡不卡logo吧,算了,但人家发的机器也不少,算了送个硬盘吧。
唉,好不容易轻松一台,却不想搭个硬盘进去……

接下来看第四台,最后一台Pro5吧:
根据描述,应该是卡logo,自己网上买个拆机盘,然后就没上上去,让我们试一下买的硬盘装上去能不能用:
可以看到,焊盘拖得并不平整,有些地方还漏铜了,还有就是不知道左边焊盘为什么也有损伤:

修复一下右边的焊盘,左边的用不到不用管:

应该是吹硬盘的时候吹到了触摸排线接口:

可以看到,带过来的硬盘也是焊盘没有托平整的:

上硬盘之前发现硬盘供电是有短路的,在修完供电之后,将带过来的硬盘装了上去:
发现只能认到硬盘信息,识别不到容量的,这就不知道是买的盘有问题还是手工不达标吹死了:

分区工具直接找不到盘:

客户需要的是拆机盘,原机是Intel用不住,所以就从我们这里找了个海力士的拆机盘,改完电路后装了上去:

可以看到已经能正常识别到了:

由于后面有点忙,有一台进系统图没拍,不过四台机器所有的功能都测试过了……

最后都来亮个相吧:

第一台没拍图,用猫顶一下,应该不会有人介意吧?

第二台:

第三台:

第四台:

终于修完了,真是问题多到我自闭。说实在的,像这种surface机器的主板,除非非常夸张的硬性损伤,基本没有修不好的的,但维修时长太长,也基本失去了维修价值。

正常常规损坏的,以我们对这些机器的了解,基本都是能直接秒杀的,但人为的故障却需要几倍的时间,这样我们也得被迫提高一些收费,但这也不能多收多少,与我们多消耗的时间完全不成正比。

可能surface的屏幕拆起来对于一些不常拆的朋友来说有些难度,这个兄弟带过来的屏拆完出现了多处掉漆,这个掉漆贴上去也还能明显看出来,这样机器就不是那么美观了:

如果有拆不好的朋友,可以不拆屏直接发,我们包100%拆好,并且贴回技术可以达到不拆机看不出机器拆过的状态,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支持……

 会员1331183300鑫豆2025-6-25 10:12
 会员864565300鑫豆2025-5-11 10:53
 会员112677300鑫豆2025-4-30 21:27
 会员1264606300鑫豆2024-12-15 22:38
 会员1158698300鑫豆2024-12-11 15:23

网友:
头有些疼,发到一半又崩了,一边发一边编辑吧,编辑一小时就没了,人都麻了,图暂时上不来了,恢复了再补图

网友A:
看着都累  大佬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都累  大佬666

好家伙,我写了一个小时发帖发现服务器崩了,重新写了一遍,写着更累

网友B:
看的都想吐,别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的都想吐,别说修了

啊,哈哈,懒得再开帖子了,将就看一下

网友:
不错,总算没白忙活

网友C:
为楼主点赞,技术非常到位,没毛病,还要多学习呀!

网友:
修的仔细

网友:
一看就是大佬,趁精华之前多看几眼

网友:
大佬确实是专家,厉害

网友:
不知如何形容,此处词穷。唯有一句卧槽才能代表我此时的心情。,,,先把所有图都拍好,再写这个,中间不能切换出去,切换就容易啥都没有

网友D:
确实是高手。surface我都不敢接,屏太容易拆坏了

网友(点评):
哈哈,你可以放心接,有我在,包100%拆好

网友E:
我有个pro4  屏幕总成换了好几个了,触摸小板也换了,触摸不能用,一开始能用,就是待机后唤醒后不能用,只能重新启动,才能用,不能待机,一待机就不管用,现在不管重新启动,做系统也不能用了,请问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pro4  屏幕总成换了好几个了,触摸小板也换了,触摸不能用,一开始能用,就是待机后唤醒后不能用,只 ...

不是屏问题,不是小板问题,那只能是主板问题了呀

网友:
散热片竟然放电池上

网友:
直接加分就完事了,看的都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楼主点赞,技术非常到位,没毛病,还要多学习呀!

哈哈,我会努力学习的

网友:
接到某站粉丝发过来的surface Pro4  3台,Pro5一台,基本每台都是多个故障,一边修一边测,差点都要修到自闭了,接下来一起看看怎么回事吧……

客户描述:
第一台Pro4一台:
第二台Pro4一台:
第三台Pro4一台:
第四台Pro5一台:

四台机器客户描述故障如上,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先修第一台Pro4:
客户描述换电池把EC烧了,自己换EC焊盘处理不好,导致焊盘掉点,具体焊盘图在这里;可以看到焊盘没拖平,还有掉点,还有周边掉了原件:

喇叭接口也有些潦草:

上设备看下掉了什么点:
经过一番比对,发现掉的都是空点,补上原件,绿油把焊盘处理一下准备上好的EC:
[
装回好的EC,顺便把喇叭接口再给换掉:
装回好的EC后,进系统发现电池能放电,但读不到电池信息:
把板子反过来一看,发现电池座子断了:
断的正好是SM总线,换一个好的座子上去:
电池信息已经正常读取了,这个电池损耗是我把主板装到另一个机壳测试的,所以不是新换的电池信息:
电池识别到之后继续测试其他功能,发现WiFi打不开,没有识别到无线网卡:

Pro4的无线网卡还真没遇到坏的,于是一番细查,发现这里无线网卡供电的芯片坏了,这个芯片我还没见到自然损坏的,估计是吹EC的时候吹死了:
换完芯片之后,已经能认到网卡了:

修完网卡又发现这机器待机偏大,于是又修了Pro4的漏电通病,至此第一台保守算修4个故障终于修完了;

再看第二台Pro4,客户描述主板不能点亮,如果没有维修价值就放弃:
上手先看,发现板子已经有比较严重的变形了,还是看看什么故障吧:
上电0.3A掉电,目测发现此处电容短路:
更换短路元件:
翻过板子再看一眼,发现这里有掉件:

更换损坏原件,顺便找了两个盖子,把上面被拆的盖子也补了回去:
再次上电,发现已经能亮机了,但是不识别硬盘:
一番细查发现此处两个排感有问题,拆下来看的时候发现焊盘已经不对劲了,电感都断了:
更换损坏的排感:
已经进系统了:
继续测试其他功能,发现外接DP居然不显示,这可真是一波三折,检查DP电路后发现并无问题,板子从USB接口那里开始弯的格外严重:
那就更换一下DP接口试试吧:

更换完DP接口这里已经可以外接正常显示了,这里测试的时候由于其他功能都测过了,就把硬盘拿掉了:

至此,第二台机器保守说4个故障终于维修结束……

再看第三台,Pro4,客户描述卡LOGO 自己测过硬盘了,说是BIOS问题,那接下来看看怎么回事吧:
机器到手后发现确实卡LOGO,并且拿掉硬盘也卡LOGO,同时进不了BIOS,也进不了PE。

看了一眼BIOS芯片,很明显这BIOS是刷过的,还有焊油:

卡logo先从简单的入手吧,拆下BIOS备份出来,进行一番比对,发现BIOS还是原机BIOS,也确实是有缺失了,于是现做了一个BIOS刷了进去,果然不卡LOGO 了。
但就在插上他的原机硬盘之后,又开始卡LOGO 了,这怎么解释呢?正常的人能把机器拆开,应该知道拿掉硬盘看卡不卡logo吧,算了,但人家发的机器也不少,算了送个硬盘吧。
唉,好不容易轻松一台,却不想搭个硬盘进去……

接下来看第四台,最后一台Pro5吧:
根据描述,应该是卡logo,自己网上买个拆机盘,然后就没上上去,让我们试一下买的硬盘装上去能不能用:
可以看到,焊盘拖得并不平整,有些地方还漏铜了,还有就是不知道左边焊盘为什么也有损伤:

修复一下右边的焊盘,左边的用不到不用管:

应该是吹硬盘的时候吹到了触摸排线接口:

可以看到,带过来的硬盘也是焊盘没有托平整的:

上硬盘之前发现硬盘供电是有短路的,在修完供电之后,将带过来的硬盘装了上去:
发现只能认到硬盘信息,识别不到容量的,这就不知道是买的盘有问题还是手工不达标吹死了:

分区工具直接找不到盘:

客户需要的是拆机盘,原机是Intel用不住,所以就从我们这里找了个海力士的拆机盘,改完电路后装了上去:

可以看到已经能正常识别到了:

由于后面有点忙,有一台进系统图没拍,不过四台机器所有的功能都测试过了……

最后都来亮个相吧:

第一台没拍图,用猫顶一下,应该不会有人介意吧?

第二台:

第三台:

第四台:

终于修完了,真是问题多到我自闭。说实在的,像这种surface机器的主板,除非非常夸张的硬性损伤,基本没有修不好的的,但维修时长太长,也基本失去了维修价值。

正常常规损坏的,以我们对这些机器的了解,基本都是能直接秒杀的,但人为的故障却需要几倍的时间,这样我们也得被迫提高一些收费,但这也不能多收多少,与我们多消耗的时间完全不成正比。

可能surface的屏幕拆起来对于一些不常拆的朋友来说有些难度,这个兄弟带过来的屏拆完出现了多处掉漆,这个掉漆贴上去也还能明显看出来,这样机器就不是那么美观了:

如果有拆不好的朋友,可以不拆屏直接发,我们包100%拆好,并且贴回技术可以达到不拆机看不出机器拆过的状态,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支持……

 会员864565300鑫豆2025-5-11 10:53
 会员112677300鑫豆2025-4-30 21:27
 会员1264606300鑫豆2024-12-15 22:38
 会员1158698300鑫豆2024-12-11 15:23
 会员1249356300鑫豆2024-11-14 18:32

网友:
牛 尼玛详细

网友F:
我发现越来越浮躁了,不想深思,是该反省反省,要向年轻人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发现越来越浮躁了,不想深思,是该反省反省,要向年轻人学习

哈哈,饼哥太谦虚了,维修专家需要怎么做才能达到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哈哈,饼哥太谦虚了,维修专家需要怎么做才能达到呢

年龄到了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年龄到了就可以

懂了,看来江湖又要掀起一股腥风血雨了

网友:
传说中一看就汇,一干就废那类人,

网友:
为楼主点赞,技术非常到位,没毛病,还要多学习呀

网友:
卧槽顶级流量。大佬厉害

网友:
字迹不错,技术也不错的。

网友H:
有个SURFACE 4主板漏电,能够正常使用,关机后电池1天放完,发了元件还没有换。过节没事复制LZ的工作态度,看有没有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个SURFACE 4主板漏电,能够正常使用,关机后电池1天放完,发了元件还没有换。过节没事复制LZ的工作态度, ...

哈哈,这机器修了很多台了,不需要什么工作态度

网友:
长经验了,

网友:
大佬确实是厉害。。

网友:
大哥厉害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学习好了赚钱买火箭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高手。surface我都不敢接,屏太容易拆坏了

哈哈,发过来,我包拆好

网友I:
这个挺长啊,,,看不下去了

网友:
每天学习一点 积累一点

网友:
多谢大佬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挺长啊,,,看不下去了

告诉你个秘密,我能写下去

网友J:
这玩意额我连拆开的勇气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玩意额我连拆开的勇气都没有

哈哈,能接到可以发过来,包拆屏风险,我们共赢呀

网友(2023-02-05):
写的太多了,仔细去看才明白了,学习需要耐心啊

网友:
这技术服!!百个赞

网友:
这个要修的地方好多...

网友:
那么多的星星点点坏了 我直接做料板

网友:
都是大佬,学习了

网友(2023-01-06):
接到某站粉丝发过来的surface Pro4  3台,Pro5一台,基本每台都是多个故障,一边修一边测,差点都要修到自闭了,接下来一起看看怎么回事吧……

客户描述:
第一台Pro4一台:
第二台Pro4一台:
第三台Pro4一台:
第四台Pro5一台:

四台机器客户描述故障如上,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先修第一台Pro4:
客户描述换电池把EC烧了,自己换EC焊盘处理不好,导致焊盘掉点,具体焊盘图在这里;可以看到焊盘没拖平,还有掉点,还有周边掉了原件:

喇叭接口也有些潦草:

上设备看下掉了什么点:
经过一番比对,发现掉的都是空点,补上原件,绿油把焊盘处理一下准备上好的EC:
[
装回好的EC,顺便把喇叭接口再给换掉:
装回好的EC后,进系统发现电池能放电,但读不到电池信息:
把板子反过来一看,发现电池座子断了:
断的正好是SM总线,换一个好的座子上去:
电池信息已经正常读取了,这个电池损耗是我把主板装到另一个机壳测试的,所以不是新换的电池信息:
电池识别到之后继续测试其他功能,发现WiFi打不开,没有识别到无线网卡:

Pro4的无线网卡还真没遇到坏的,于是一番细查,发现这里无线网卡供电的芯片坏了,这个芯片我还没见到自然损坏的,估计是吹EC的时候吹死了:
换完芯片之后,已经能认到网卡了:

修完网卡又发现这机器待机偏大,于是又修了Pro4的漏电通病,至此第一台保守算修4个故障终于修完了;

再看第二台Pro4,客户描述主板不能点亮,如果没有维修价值就放弃:
上手先看,发现板子已经有比较严重的变形了,还是看看什么故障吧:
上电0.3A掉电,目测发现此处电容短路:
更换短路元件:
翻过板子再看一眼,发现这里有掉件:

更换损坏原件,顺便找了两个盖子,把上面被拆的盖子也补了回去:
再次上电,发现已经能亮机了,但是不识别硬盘:
一番细查发现此处两个排感有问题,拆下来看的时候发现焊盘已经不对劲了,电感都断了:
更换损坏的排感:
已经进系统了:
继续测试其他功能,发现外接DP居然不显示,这可真是一波三折,检查DP电路后发现并无问题,板子从USB接口那里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398936300鑫豆2024-2-20 13:31
 会员1489912300鑫豆2023-10-14 14:09
 会员1943782元2023-8-23 09:07
 会员11617382元2023-8-16 16:59
 会员11617382元2023-8-16 16:56

网友(2023-05-09):
大佬厉害,都是高手啊

网友:
技术过硬,感谢分享

网友:
真有耐心和时间。。

网友:
这种东西确实厉害

网友K(2023-06-19):
大佬在那里的  不会搞的发来你搞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佬在那里的  不会搞的发来你搞

人在南京。目前寄修只接surface 哦,其他机器没时间修。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楼主的技术杠杠滴

网友:
高手,太厉害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没得说,在复杂的都能解决

网友(2023-08-24):
太不容易了

网友:
过程曲折  。还好修好了

网友:
这个维修难度太大了

网友(2023-10-12):
有微软带彩虹条的主板要不

网友:
楼主点赞,技术非常到位,没毛病,还要多学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