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星14电脑不开机,版号DAG7GMB18G0

楼主(2023-01-07):
通电500ma电流,无法正常开机。接电源有高频声音。
通电CPU和QR=7E芯片发热可调电源有500ma电流。
1:上示波器发现QR-7E连接的电感前端有波形,后端电压不稳
2:断开电感后发现只有QR=7E发热并且电流降低到125ma。
3:拆掉QR=7E接可调电源无电流。
麻烦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或者有图纸或者芯片资料帮忙查询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输出有无短路

网友:
输出端对地1Ω不知道正不正常。怀疑是CPU烧,只能定芯片试下,不行就是cpu了

网友:
估计CPU坏了,芯片事小浪费时间事大。

网友(2023-03-16):
这机器的5v供电 QS=7E什么型号,qs=搜不到,卖芯片的也找不到

网友(2023-05-12):
大佬。这个板修好没,有没高清图片

网友(2023-06-23):
修好了没有的,我有一台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