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查看Win系统是否永久激活

楼主(2023-01-07):
“WIN+R”也就是“运行”,然后输入“slmgr.vbs -xpr”。

网友:
WIN10快速查看激活方法
右击我的电脑-属性-主页-更新和安全-激活

网友:
确定可以查看,但这命令不容易记住,二楼的不用记,也可以查

网友:
学习了,好像用处不大!如果提示要激活就再激活一次呗

网友:
多数用右键,命令记不住,或者弹出提示要激活了,再开来激活。

网友:
180天激活~

网友:
能永久激活可以重装系统后自动激活,微软已把硬件信息上传到云端了

网友(2023-02-08):
感谢楼主分享啦,感激不尽

网友:
学习了,这个简单

网友(2023-03-12):
只要不是kms激活的一般都是永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