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500 大电流

楼主(2023-01-07):
DELL G3 3500 板号19753-1 插电大电流 拆机测试主供电直接短路 以为又可以捡钱了
用烧鸡大法 调电压到2V左右 电流直接到5A 最大电流就是5A了 烧了10多分钟了 也没有摸到有发热的地方 这下难办了 请各位大神给指点下这种情况 还有没有别的好办法测出那里短路
板号

网友:
PU5401烧了,通病,可以捡钱了,的显示器数据线接头下面两哥电感人左边,有型号标注,八角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