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有大神知道这个板的温控部分么?投影仪温度异常

楼主(2023-01-07):
开机进系统一分钟后显示温度异常!换过风扇也一样!想拆掉温控传感器!

网友A:
温度传感器你拿出来,试试,看看到底是主板问题,还是灯的问题。

网友B:
温度传感器是一个单独的接插件吧

网友C:
换的风扇是原机型号吗?
风扇的控制芯片是不是正常的?
有些转速不够也报错。
温控芯片有好多种呢

网友D:
温度传感器直接短接试试,能开机就是温度传感器坏了。直接换温度传感器,或者短接继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传感器是一个单独的接插件吧

跟主板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温度传感器直接短接试试,能开机就是温度传感器坏了。直接换温度传感器,或者短接继续用。

找不到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温度传感器直接短接试试,能开机就是温度传感器坏了。直接换温度传感器,或者短接继续用。

传感器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的风扇是原机型号吗?
风扇的控制芯片是不是正常的?
有些转速不够也报错。
温控芯片有好多种呢

嗯嗯,不知道是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传感器你拿出来,试试,看看到底是主板问题,还是灯的问题。

不是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