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c494开关电源

楼主(2023-01-07):
今天捡到一块开关电源UTC494的芯片上面两个D13007管子炸了两个目前不知道如何无图纸维修

网友:
论坛里九张图的就有好多494的类似图纸

网友:
搜一下坛里有很多这种电源的资料。。。。。。。。。。。

网友:
在哪里捡的

网友:
这还用图纸

,不如买个吧。

网友:
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2023-03-23):
所有二级管检查一遍,大功率电阻,测下494对地阻值, 看下14脚有没有5V基准。没问题在装管子

网友:
网上很多494图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