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尼 71211W-图纸点位

楼主(2023-01-07):
板号:M960_MP_MB 8Layer MBX-224 REV:1.1图纸点位—BIOS

网友:
这款老机型在论坛里很好找的哦,我不发了。附带链接地址: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562411-1-1.html  图纸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53183-1-1.html  BIOS

网友:
我说错了,应该是点位图,不是图纸,图纸我有。有图纸也查不到相关的元器件,因为这款主板上好多电容、电阻,都没有标记的,查不到。只有结合点位图一起查找才行呢。这款电脑的问题是能触发电流跳变到30多,又回到待机状态了,刷了BIOS问题没解决,这种情况EC触发条件是满足的,但是桥的触发条件不满足,想求点位图查一下桥的触发条件。点位图有吗?有就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