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7000,一个老伙计的,不亮屏无背光,外接正常开机功能全部正常,有偿

楼主(2023-01-07):
咨询各位大哥,没有屏排线,没有屏幕,该如何下手维修,开机状态下,主板屏幕排线接口处,测量有12v供电,有3.3v,显卡驱动都是正常的,主板接口无腐蚀现象,正常使用黑屏,各位哥哥,有偿,修复后或者找出来故障解决后,华子伺候

,我这义务,所以给不了昂贵的维修费用

网友:
卧槽,我傻眼了,屏幕拆开了,插了下排线好了,对不住各位哥哥

老弟不是故意的

网友A:
有好多笔记本那边的显示接口接触不良、掉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好多笔记本那边的显示接口接触不良、掉了的。

主板我插板了好几次都没用,这是为了测量排线通断拆了屏幕的排线,又插上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