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接修粉丝发来的一台卡LOGO的surface Pro7

楼主(2023-01-07):
粉丝发来一台surface Pro7的机器,说是从海鲜市场买的,用了大概1年,就出现了卡logo的现象,问我们是不是系统坏了。这种问题大家维修的都知道,卡logo是属于硬件问题,基本与系统没半毛钱关系,那就拆开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吧……

机器到后,我们测试和客户描述一样,就是卡logo。

那就直接拆开看一下吧。可以看到,这个机器是原厂的胶,并没有被维修过:

但是拿掉散热器发现,CPU四个角又对位置的小纸片,CPU周边几乎到处都是焊油。我去过工厂的维修点,SMT打下来的机器后面也是单独做BGA的,我猜这是外包的给修的,如果真是这样,这确实有些潦草:

卡logo先用三板斧,第一步打值硬盘供电,并测量电压,发现并无短路,电压也都正常
第二步断掉硬盘的供电,发现依旧卡logo,那就与硬盘没什么关系了;

第三步刷BIOS程序,刷完依旧如此。

三板斧没有够用呀,这CPU既然被焊过,再说CPU问题也会导致卡LOGO,就直接加焊一下CPU吧,加焊完CPU之后,可以看到已经在转圈了:

原厂硅脂已经干了,从硅脂也可以看出来,这机器出了工厂是没拆修过的:

平滑的涂上高导热硅脂:

怎么跟客户讲清楚卡logo不是系统问题呢?
哦,想到了,你看这系统还在:

恩,这下稳了,可以安心了:

网友:
图发不了,等能发图了再把图补上去吧

网友:
还要解释?

网友:
直接干桥就完事了

网友:
过几天还会回来的

网友(点评):
哈哈,回来也是CPU问题,这CPU我们也换很多了

网友A:
四个角的小纸片是咋定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个角的小纸片是咋定位的?

每个纸片漏出来的多少去判断对位吧,我没这么对过

网友B:
这个会不会返修呀,以前就搞过几台也是加焊好的后来都返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会不会返修呀,以前就搞过几台也是加焊好的后来都返修了

我们加焊完没有问题,再说有问题直接换CPU也行呀,都不是问题

网友C:
我这边有台老电脑也是开机卡logo,刷Bios三板斧都不管用,发现到桥上的电容掉件了,焊盘掉点无法修复,拿来时不亮屏,有个铁壳Mos明显坏了,换了个就亮屏了,现在卡logo,请你帮忙指点分析,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有台老电脑也是开机卡logo,刷Bios三板斧都不管用,发现到桥上的电容掉件了,焊盘掉点无法修复,拿来 ...

CPU的铁壳?

网友:
牛逼   干脆直接告诉客户换个CPU比较稳

网友:
大师,好技术

网友(2023-03-09):
要换 加焊肯定返修

网友:
学习了,好技术

网友(2023-04-22):
卡logo,加焊cpu。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