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继土炮拆CPU之后,我被植球劝退了。

楼主(2023-01-07):
这段时间赌了俩CPU,都是割板的,想修复我的两块主板。
一个SR23Y(i5 5200U),一个SR2ZY (m5 7y30)。结果i5赌输了,拆下CPU,测CPU肚子下的电容,基本都短路了,翻车!另一个7y30在板子上测pcb背面电容,还好没有短路,拆下(吐槽一下可恶的黑椒啊啊啊)。
网上买了0.3锡球,俩型号钢网各一张,今晚进行7y30植球,摆了好久的球球终于摆齐了,一加热,直接劝退。。。。弄了两次都失败了。

唉,我太难了。

看图吧!

网友A: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B:
黑胶cpu都是加密的,你买来干啥,废品要它干啥

网友:
这个一看就不好弄,祝楼主成功

网友:
芯片底下垫的是铜片吗?这样导热不是需要更高的温度才能融化,这样CPU还能用吗?不都是尽量低温,底部加热 或是保温材质吗?比如鑫制造的植锡台

网友:
估计挂了吧,没有钢网么,没有那种80x80或者90x90的值锡台还是算了吧没有值锡台植显存都困难,但是治好了我的低血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黑胶cpu都是加密的,你买来干啥,废品要它干啥

黑不黑都是大短路,打水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是的,工具太粗糙了。

网友:
这种如果是网上买来的CPU,也不一定是好的,有时也是白忙

网友:
建议楼主买植锡网,CPU上稍微抹一点儿焊油,焊油抹多了,热风枪一吹,球球就会跑。

网友:
钢网不行,订做钢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黑不黑都是大短路,打水漂了

CPU本来阻值就小,正常的你用蜂鸣档测也是响

网友E:
如果土炮能干活,还要BGA焊台干嘛

网友:
先都收拾妥当慢慢来啊,不要急

网友:
4567CPU植锡台,用鑫智造磁性植锡台很好用,

网友: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网友:
换U是个大工程,高风险,低回报

网友:
退什么退?我风枪干显卡核心呢,话说植锡真的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本来阻值就小,正常的你用蜂鸣档测也是响

买短接表笔表底为0的万用表,测试电容也是为0 ,那绝对是坏的。显卡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土炮能干活,还要BGA焊台干嘛

我脑海中突然浮现起短信时代的一个段子,“如果黄瓜能生娃”

网友F:
SR23Y 割板的CPU也不便宜啊,怕是得100元左右吧。。。这种赌起来风险太大了。

网友G:
这个球,连续植几次就会掉点,然后就报废了。我练手用的是rx560核心,当时350一个收的,干废3个

网友:
迎难而上是为真勇者 加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球,连续植几次就会掉点,然后就报废了。我练手用的是rx560核心,当时350一个收的,干废3个

虽然看不见用户名,但看这个回复感觉是老吴来了这个坛友

网友:
加油,这种手工钱不是那么好挣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虽然看不见用户名,但看这个回复感觉是老吴来了这个坛友

呵呵,除了我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敢这么玩的,现在我看到显卡就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除了我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敢这么玩的,现在我看到显卡就怕

这是干的少了,无它,唯手熟耳。多干可破,干到显卡看见你害怕,就出师了

网友:
直接用加热钢网,就没问题。

网友:
如果是好的U,怎么搞都不怕,就怕是有问题的....到最后就是浪费时间

网友:
工具不行啊 要好几个固定螺丝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本来阻值就小,正常的你用蜂鸣档测也是响

用电阻档测量和短接表笔阻值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SR23Y 割板的CPU也不便宜啊,怕是得100元左右吧。。。这种赌起来风险太大了。

65,赌输了

网友:
温度不够,溶化

网友:
我当时都是用钢网在台式机内存颗粒植球练手的,感觉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取钢网的时间点最难掌握,早锡球容易变形,晚钢网就取不下来了。

网友:
抹一层助焊剂,显微镜下粘锡珠,再放加热台上200度就种上了

网友:
其实主要是工具 要舍得花钱

网友:
网上购买的芯片CPU都是拆机翻新的多。全新的少。不小心就得翻车。

网友:
我脑海中突然浮现起短信时代的一个段子,“如果黄瓜能生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