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X580 8G通病 新手第一帖

楼主(2023-01-08):
事情是这样的
客户急匆匆的打电话来说 电脑黑屏了。

电脑里面所有风扇转,就是不亮。

因为是经典描述,所以不知道是什么故障。就要求带来看看。

拿过来以后诊断发现是显卡有问题。品牌是蓝宝石的RX580 8G 2048sp  没有挖过K甚至没有打过游戏 2020年3月买的,到现在已经过保修了。

下蓝宝石这个屌毛厂家只保修2年

故障现象,风扇转动,没反应!

开始维修

第一步,目视PCB有无进水,烧毁痕迹,发现没有。

第二步,万用表测试电感,5v 12v 有没有短路。。测试发现没有明显短路。

第三步,测试PCB上的每一个保险,有没有烧毁,发现都没有熔断。

第四步,上机测试每一个电感的供电情况。

当测试到绿色电感位置 发现没有电压。好了故障明了了,,又是一起通病。蓝宝石此类故障我已经遇到3起,都是这个地方没有电压,导致整个卡无法运行。

第五步,用放大镜目视这个电感周围的电容,有没有爆裂现象,发现没有爆裂现象。

第六步,测试上下管情况,首先测试G级。这个设计是双下管单上设计,左边两个是一组的 G级用的是一个信号源。发现没有问题。 也没有击穿

第七步,然后倒推上一级。。PWM供电芯片,开机再次测量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发现这个PWM芯片的供电引脚是没有电压,芯片型号是APW8722A  。芯片引脚
定义图如下

测试发后发现第五引脚已经对地短路。

第八步,查询芯片的典型应用设计图,然后跑线发现是绿波电容故障引起的电压拉低。

蓝宝石在这个典型应用上已经多加了一个电容一个大一点的和小一点的电容绿波  如图位置。

第九步,然后去掉两个电容,对地压降恢复正常,基本上就秒杀了。

第十步,然后装机测试。 故障排除

维修后总结
故障原因就是滤波短路,已经遇到几,如果偶尔一个还能理解,但是数量多了而且是同一位置就可以理解为通病了。
第五脚对地短路,必定是前面两个绿波的其中一个有问题,但是按照经验来看 大概率是那个小的。
还有一点需要引起注意,因为这个芯片的典型应用如图所示,在这个芯片前务必还是需要一个绿波,这个可以保证芯片的稳定运行。以免杂波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凶手图

网友:
贴子写的很有意思谢谢分享

网友A:
一看都是来骗分的电容短路就保护了  第二步,万用表测试电感,5v 12v 有没有短路。。测试发现没有明显短路。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

网友B:
A卡只保两年,不是蓝宝石。A卡发热大一点,很多人不维护。

网友:
技术不错,学习了。希望以后碰到这款显卡也能按照你的方法修好。

网友:
对对对  昨天刚修了一个  找个小电容找了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都是来骗分的电容短路就保护了  第二步,万用表测试电感,5v 12v 有没有短路。。测试发现没有明显短路。

我也感觉有问题,他说了主供电没短路,后面又说pwm供电短路?这个应该是内存1.5供电。

网友:
发财电容,带您致富!

网友:
apw8722 vcc极限供电电压-0.3-16v,难道它是3.3v供电?前提5v12v都没短路,而且那个保险电子也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都是来骗分的电容短路就保护了  第二步,万用表测试电感,5v 12v 有没有短路。。测试发现没有明显短路。

这是你不懂,短路的电容前面还有个保险电阻,那个小电阻也烧坏了

网友:
感谢楼主细心分析 支持!!!

网友:
写的很详细,受教了

网友:
玩的第一张矿卡就是588 现在两年了没遇到问题 挺幸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卡只保两年,不是蓝宝石。A卡发热大一点,很多人不维护。

我记得华硕、技嘉的A卡有保修三年的,而且品牌机的A卡也能保修三年呢
我记得蓝宝石是显卡、主板都保两年的,所以这个牌子的产品我不推荐,除非客户指定要

网友:
通病还是好修些

网友:
现在滤波电容开裂的也不少了。细心观察,或者用烧鸡法或者买个红外测温仪

网友:
去年显卡老贵了

网友:
显卡修的少,严重参考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看了以后有了修显卡的思路。

网友:
今年还有4片显卡和3个笔记本的尾货,留待农历2023吧。各位            春节快乐!!!

网友:
喷子真多!PWM芯片的供电脚滤波电器短路了,前面有0欧保险电阻已断路,所以打值12V   3.3V没有短路

网友(2023-02-19):
老司机带带我JRY-W58VHN-AV6

网友(2023-08-28):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