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电视机更换逻辑板后,接动态背光控制线就黑屏,拔掉后正常

楼主(2023-01-08):
电视机品牌:TCL     机型:L46E5000-3D

逻辑板型号:MT4671B01-1-C-2

原故障是开机显示TCL logo后屏幕逐渐变白,之后是稳定的灰屏状态。但是接上输入信号后,可以听到伴音正常。怀疑逻辑板坏,发货更换后,屏幕显示正常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有一根扁平排线,从高压板连接到了逻辑板。应该是动态背光控制线。
接上这根线后屏幕显示一会儿就暗屏了,
断开后,就可以正常显示。
很好奇,如何更完美的修好呢,或者到底是哪儿还有问题呢?

网友:
要么感应器坏,要么买的逻辑板型号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