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开卡工具sm2258xt 29f32b2alcth2颗粒

楼主(2023-01-08):
开卡工具

网友:
下载不到这个吗/

网友:
sm2258xt开卡工具好找啊。

网友:
开卡软件是一个系列,要看是什么制成的,不是随便下一个就可以开卡,打开后再查看是什么制成的,在按照制成找开卡软件,就像主板的BIOS,名称格式都对,随便刷一个就不会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