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方口电源不同功率的区别及电源头实物改装

楼主(2023-01-08):
实物有四档开关,从左到右依次是135W,170W,230W,300W。

网友:
这个是牛人啊,这么改装也行真是大开眼界,学习了谢谢

网友:
楼主牛人,这样改装真是大开眼界!!

网友:
谢谢,昨天随便给300W电源接了一个接头上去不过隔离

网友:
技术很NB,外观有待改良,有点太随意了

网友:
大师,胶布拆开给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可以量产淘宝卖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A:
直接300W就行,哪用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300W就行,哪用这么复杂

300瓦的只能向下兼容到170瓦左右,再低也会异常。

网友B:
这个对地值是适配器接口的中间针和负级的值呢?还是把适配器接入主板后测量的对地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对地值是适配器接口的中间针和负级的值呢?还是把适配器接入主板后测量的对地值呢?

接上电源后负级不是接地吗?

网友C:
我刚用立创eda画了块小板接上不同电阻切换,回来试试效果

网友:
有没有 戴尔的 参数

网友D:
惠普的 参数有没有 一起发出来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惠普的 参数有没有 一起发出来 楼主

HP的和THINKPAD有区别,HP是供电与中芯存在一个功率识别电阻,thinikpad是接地与中芯存在一个功率识别电阻。

网友:
可以做的美观一些量产。。。。

网友:
量产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用立创eda画了块小板接上不同电阻切换,回来试试效果

期待效果和成品哈

网友:
楼主怎么改的?能否教教我

网友E:
电阻大致一样的可以不 4.61K用4.7K的 8.6K 用8.2K 85K用82K

网友:
识别电流的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阻大致一样的可以不 4.61K用4.7K的 8.6K 用8.2K 85K用82K

误差10%内都没问题。

网友:
不知道电源功率低会不会引运行速度,前天一个客户 HP 小口的 电源坏,原装的是150W, 原机电池也是坏的,后出了一个65W左右的电源给他,能开机显示,客户反应说比之前运行软件卡很多,不知道电源会不会引起卡机的现像,正常来说电源能开机,应该问题不大,又不是运行大的软件,电池坏的话,也不会用到充电电流去

网友:
这个是牛人,电路提供下

网友:
能不能把你制作的这个给我,哈哈

网友:
方口大功率的网上没有卖,买了一个弯头的方口卖家说支持大功率,但是接到y7000也不开机,原装适配器才行。真心想买一个这种转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