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d,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3-01-08):
不触发,待机有3v,5v,1.05.没短路。开关又电压,按开关没反应。EC待机电压正常,按开关PWR_SW有跳变,到南桥的PM_PWRBT,没电压,没短路。论坛查了下说
PU9001是通病,没代换件,测电压EN都正常。怀疑EC坏了,订了个剪板,换上还是一样。修了几次没修上。客户催了,决定最后努力一下,打开图纸,直到我看到下边的图纸,和一句话,终于修好了,论坛重来没人说过,现在公布一下

网友A:
楼主是开关电路坏了??

网友:
你把款来的

网友B:
电池接入、按住pwr——sw10秒 然后ec复位开机

网友:
啥意思,哥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接入、按住pwr——sw10秒 然后ec复位开机

正解,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开关电路坏了??

按开关PWR_SW有跳变

网友C:
插电池后按住开关10秒复位EC,然后就OK了!是复位EC程序吗?

网友:
4楼和6楼都是明白人。原来EC还要复位,下次碰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电池后按住开关10秒复位EC,然后就OK了!是复位EC程序吗?

是的,是复位EC,以前也没听过,直到今天看到这个图纸,按住开关,你会发现C3202处的电压,是从零开始上升的,10秒后上升到2.5v。应该就复位完成了

网友:
楼主能把图纸分享一下吗,不胜感激!!!

网友:
还是得要学英语。你截图出来我们都能看懂,但放到那些密密麻麻的电路中,我都不带瞧它

网友:
复位EC,但是这种情况少

网友D:
EC的英文全称是什么?

网友:
哪里坏了?怎么修好的?有没有说清楚。

网友:
有图纸吗???分享下!!

网友:
还是得要学英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EC的英文全称是什么?

嵌入式控制器此机是ITE8585E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嵌入式控制器此机是ITE8585E

我知道中文,但是不知道英文全拼

网友:
厉害的人就是 一句话 秒杀 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中文,但是不知道英文全拼

embedded controller ,360翻译给你找的,讲究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embedded controller ,360翻译给你找的,讲究不

精神可嘉,可是你用的翻译软件啊

网友:
还是第一次注意这个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不是去静电操作吗

网友:
下次遇到试一下,已往有拔电池后开机的故障,按住10后再开机看有没有惊喜!!!记得联想有几款是按住电源键20秒才能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