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A2159外接正常,内屏不显

楼主(2023-01-08):
(图片)

网友:
DP_INT_HPD屏幕给CPU3.3V正常,CPU发不出EDP_BKLT_EN开启信号,同时EDP_BKLT_PWM也为0V,求大神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发的放单费打发速度发的

网友A:
开机一瞬间屏有反应没有。屏供电正常不?强制开启看看,我估计一般要么是PCH没有收到这个信号,要么就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一瞬间屏有反应没有。屏供电正常不?强制开启看看,我估计一般要么是PCH没有收到这个信号,要么就是屏 ...

      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一瞬间屏有反应没有。屏供电正常不?强制开启看看,我估计一般要么是PCH没有收到这个信号,要么就是屏 ...

屏供电都正常。

网友:
只能换张屏了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CPU?

我感觉不太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CPU?

不管怎样,这个不能靠猜,找片破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怎样,这个不能靠猜,找片破屏试试

换了屏故障依旧。强制给3.3V信号,背光可以亮,无图像信号

网友:
跟屏幕关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