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华硕闪屏

楼主(2023-01-08):
华硕闪屏 开机闪屏

华硕笔记本 闪屏维修.doc

网友(点评):
建议 直接内容发布, 不要上传附件

网友:
精品,详细,高手!

网友:
真是奇妙啊!最近接到两台,一台换电池后故障依旧,退机,一台回收

网友(2023-03-19):
今天碰到一台amd R5华硕。 插适配器不闪屏,用电池就闪屏。 最后在A卡显卡设置里有个可调节的选项英文的关掉就正常了。    这是什么原因

   想半天没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