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98 上电半分钟风扇狂转 不认硬盘

楼主(2023-01-08):
苹果A1398 上电半分钟不认硬盘(问号文件夹)接着开始风扇狂转 越转越快
硬盘是好的,在其他机子上测试正常,好几个硬盘都试过一样。
硬盘供电和阻值都OK  测试的时候是用裸板测试也一样
主板型号是820-00138-A  2015款核显版有老师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板子吗?

网友A:
接上触控和键盘风扇正常了,现在就是主板不认盘,有老师知道解决思路吗

网友B:
苹果不认盘维修思路论坛上不是一大把吗,对着修就行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苹果不认盘维修思路论坛上不是一大把吗,对着修就行了

都是a1534、a1708、a1706等15之后的机子。本人新手,所以参考的只能看同型号的,论坛上A1398不认盘的貌似只有一贴。

网友A:
新手没有编程器

网友:
能引导进P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a1534、a1708、a1706等15之后的机子。本人新手,所以参考的只能看同型号的,论坛上A1398不认盘的貌似 ...

和A1502一样的

网友:
我就是来打打酱油的

网友:
进不去,因为PE盘插入USB也识别不到

网友:
谢谢老师,我搜搜参考看看

网友C:
应该是南桥问题,换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没有编程器

那你只有先查下工作条件,苹果不认硬盘很多都是BIOS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个故障,楼主搞好记得说一声啊,下次好少走弯路

网友:
风扇狂转,一般是smc  总线   或者温控有问题。。。。不认硬盘一般就是硬盘本身有问题。也许硬盘挂了?然后检测不到硬盘温控?     或者就是类似的吧,小问题都是,论坛没有是因为太简单了。没有人觉得值得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南桥问题,换桥试试

这机子桥不引起风扇狂转,这个机子ec检测不到信号才会狂转

网友:
看看总线阻值多少

网友:
老苹果的电路都差不多,有其他机器维修经验你参考一下,一般89不离1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上触控和键盘风扇正常了,现在就是主板不认盘,有老师知道解决思路吗

换硬盘。这个机子硬盘爱坏。换硬盘不行就换桥

网友:
不认硬盘,和风扇转数快解决了?

网友D:
不认硬盘,风扇转数快,解决了?

网友(2023-02-16):
引用 网友D:
不认硬盘,风扇转数快,解决了?
年底还没去处理不认盘问题,硬盘是好的,其他机子试过了。应该是各位老师说的桥、EC或bios问题。等空点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