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A1465 不开机,求救 !

楼主(2023-01-08):
各路师傅们,请你们给点意见。小弟接到一台 苹果A1465,顾客描述就不开机,我接上充电器后自动触发电流大概800多毫安上下。风扇狂转,核心有发热,但是不开机。各路电感量了没有短路,充电器灯是橙色的。有什么通病或者有哪位师傅遇到过可以帮帮我。

网友:
估计是主控挂了吧

网友:
不好意思,我是个新手,是什么主控呢?

网友A:
主控就是中央处理器也叫CPU啊。管理整个主板的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控就是中央处理器也叫CPU啊。管理整个主板的工作状态。

哦~ 明白了,谢谢你的详解。

网友:
苹果主板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需要帮忙,加我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加我

网友:
风扇和开机电路有问题,需要 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