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无资料工控小板不启动维修亮机!

楼主(2023-01-08):
今天收到客户发过来的激光发生器的主控板,说是不联机  只有一个红灯亮着。
拆掉散热片后发现是N2930的CPU ,到网上查了一遍没有找到任何资料,那就只能当电脑主板修修试试了,首先找到12V主供电的接点。接上维修电源上电。电流从0.017的待机电流上到0.286的开机电流后没有任何跳变,首先更换内存条试机故障依旧,测量各路供电电压都正常,查看BIOS脚开机时有信号读取。这时一脸懵逼!!!!!在网上转了一圈,发现好多山寨本CPU故障后和这个情况差不多,那就死马当活马治,原机的是N2930的cpu没有库存,定新的太慢,发现手头有E3840的U,查看参试可以替换。果断上BGA  干。
结果!!!!!笑了,上电开机试机🆗了!!打电话收钱!

网友:
你这厉害啊,钳型表测电流

网友:
直接维修电源看电流不行吗?为啥要用个钳表看呢?

网友(2023-02-24):
钳表测量不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