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惠普暗影精灵4 TPN-Q211加电不 显示维修

楼主(2023-01-08):
  hp 惠普暗影精灵4 TPN-Q211 客户说是自己清灰时拆扇热器没有拆电池结果不小心碰着显卡供电19v 供电滤波电容的一个脚,引脚也烧黑了。插电开机按键盘大写灯也会亮 但是屏不显示,看了下电容是接地脚烧坏了按说不影响呀。测了下独立显卡供电发现供电没有。这下麻烦了就怕显卡芯片晶体坏了 好吓的心里 拔凉拔凉的 ,如果显卡芯片坏了 换芯片 不划算 交换主板也的一千多块。报着死马当活马修的态度 修修试试吧。先把烧坏的19v 滤波电容换掉故障依旧。查了下这款主板没有电路图纸,只好找显卡供电芯片的图纸,芯片是mp2886a,12脚是主供电 3.3v 测了下没有电压。这3.3v 也不知道从哪里过来的,打一下对地阻值发现只有30几欧姆,看来 有短路。芯片拆下来再测发现不短路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19v 滤波电容地脚短路会把芯片烧了,发了个芯片等了几天到货焊上去阻值几百偶正常,通电测试发现12脚VDD33 3.3v 出来了,再测显卡供电电感 有0.7v 电压 。扇热器装好机器装好测试可以显示了,进设备管理器显卡驱动没有感叹号 看了显卡也保住了。

圈着的是芯片12脚供电滤波电容3.3v

网友:
楼主好运气,捡到了,要是显卡坏就费事了

网友:
这么幸运,一下就让你拆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