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 对地短路

楼主(2023-01-08):
华硕b85m-f +3.3v对地短路 这个怎么修的 强制触发手摸不出来哪里发烫
华硕

网友:
怎么隐约感觉 桥要挂

网友:
拔了电源 拔了 CPU 再测吧 高手 不行就烧机 短路是最好搞 的

网友:
烧鸡咯,电流再大点

网友:
桥挂了或者断线。看南桥散热片感觉南桥被压坏了。

网友:
烧鸡啊,这还等什么,都知道3.3.短路了

网友:
烧一下,注意电流调小点

网友:
pcb速诊仪安排

网友:
估计桥挂了

网友:
烧鸡或跟着点位拆

网友:
请检查南桥是否短路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3.3对地短路了,你这ATX电源还能强制上电?你这电源这么强?我的电源是供电短路就保护了,哪还能强制上电ATX电源输出了

网友:
用可调电源加电压

网友:
桥挂了,卖废品吧

网友:
电流稍大点,还不烫,也烧不开就是南桥了

网友:
烧鸡啊,如果是桥,也肯定是发热的

网友(2023-02-07):
先拆网卡,网卡也容易短路。拆网卡不行估计就桥了

网友:
打一下USB口阻值 数据线正常不正常

网友(2023-05-26):
楼主弄好了吗。 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