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不定时掉电重启故障

楼主(2023-01-09):
联想b460电脑,客户说开机后会重启,有时LOG都没出来就掉电了,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003,触发后电流上到1A,屏幕亮了一下又掉回待机电流,然后又自动触发,电流上到1A,又掉回待机,有时也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但是时间长了也会掉电,测量了主板的个大电感对地值都正常,高手们们有遇到过这种故障吗?

网友:
需要图纸点位下方有联系

网友A:
遇到过一个联想B85的,和vx一样,一到LOGO就重启,换了个CPU供电管理IC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一个联想B85的,和vx一样,一到LOGO就重启,换了个CPU供电管理IC好了

请教一下主板上的那个是CPU供电管理IC?麻烦详细说明,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