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59XT 不认盘,掉盘,无法读取

楼主(2023-01-09):
像是2259XT主控,插上后认一下就掉盘,短接rom连接后还是立刻掉盘,使用量产工具无法识别。短接J1(同边上几个都是)连接后认盘,读取很慢,能看见文件后立刻掉盘,同时鼠标失去响应,拔掉硬盘后鼠标恢复正常。
请问: 1、是否还能修复?
           2、修复后是否能恢复文件?
           3、估计故障原件是哪里?

正面

反面

短接rom处

短接J1处,试过短接其他成对触电,状态相同,掉盘

网友A:
ROM掉盘应该是硬件出了问题,先检测一下各供电和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可能是硬件出了问题

网友:
固态硬盘有点老火哦,因为太多太杂了

网友:
帮你顶上去  等大神解决!

网友B:
可以修复数据,只要颗粒没问题都是100%恢复的。但是你要重新开卡就无力回天了

如果不要数据,这个找个开卡工具就可以了。从颗粒丝印可以判断是英特尔颗粒

下Intel的B1xx的固件就可以开卡,修复后可以用(前提是颗粒没坏,主控也没坏)。不过这片子也是后打的标,品质很难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ROM掉盘应该是硬件出了问题,先检测一下各供电和时钟是否正常,

谢谢谢谢,查供电和时钟,好吧,需要研究下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修复数据,只要颗粒没问题都是100%恢复的。但是你要重新开卡就无力回天了

如果不要数据,这个找个开 ...

谢谢回复,如果不能恢复数据,这或许是最终选择尝试的办法了

网友:
解决了,但是数据无法恢复,是买了开卡(工具)转换板才行,之前是用移动硬盘接上就不能认盘。重新开卡。

网友:
结论:重要资料的确不能放固态里

网友:
已解决,怎样修改页面状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