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FX53VD键盘失灵

楼主(2023-01-09):
笔记本是台老机子了,键盘用着用着就失灵了,除了电源键其他都没用,翻了以前的帖子,找到了那个刷程序的软件,我使用了之后提示这个界面,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实在没辙,求助各位大能!!!

网友A:
这个要请大神,不行换剪版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请大神,不行换剪版ec

我都不知道剪版EC是啥,之前也坏过一次拿去修了,修好又成这样了

网友:
剪板ec是同款笔记本主板的遗体上带个ec芯片,我也不太懂先试试把触点擦一擦看看万用表测插座是不是坏了再换键盘,还是不行就送去给别人修吧

网友:
插座拍照给我看看

网友:
这个还是要先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楼主不是维修人员,放弃吧,这个问题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