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修车佬|新人第一帖:ThinkPad T410S和联想G575不开机

楼主(2023-01-09):
本人的专业是修轿车,因为疫情小孩上网课,接连两台笔记本挂掉了,疫情期间,一没钱,二有时间,加上这两台老爷机拿到电脑城,直接拒修。没办法,只能自己动手。
ThinkPad T410S给小孩上网课的,据孩子描述,是突然黑屏关机,然后就打不开。因为第二天还有网课,家里还有一台吃尘的联想G575,尘封前是正常使用的,插上电源,开机,无反应。

ThinkPad T410S的故障点是SD卡槽下面有一个很小的电容短路了,使用烧鸡大法,更换电容后正常开机。

联想G575,通过查询,有一个通病是开关板线路会腐蚀断路,通过测量,线路正常,但是测得开关的供电是19V,并不是3V,把开关板拔掉,在开关板线槽JPWRB1处测量,第6,7脚都是19V,不正常。

测量全板,只有两个电压,4V和19V,并没有3V和5V,不正常,从电路中得知,开关按键的3V是+3VALW,即插上电源就应该有。
断电,仔细观察板上的元件,发现有一个电容烧了,从汽车的电路板上撸一下电容过来,接电,还是只有4V和19V,没有3V5V,一样不开机。

接下来是漫长的研究电路图,断断续续一个多星期,有空时就看一下,看明白电路图后,知道+3VALW是B+通过开关电路转换来的,在板上找+3VALW的元件,逐个测量,结果测得B+是4V:

继续研究电路图,VIN经过两个MOS管和一个0欧电阻后,就是B+

测量这0欧电阻,发现一边是19V,一边是4V:

于是又从汽车的电路板上撸一个0欧电阻焊上去,接电,3V5V都有了,接上内存、硬盘,散热,风扇和屏幕后,开机,正常。

总结,这台联想G575,应该是放久没用,电池亏电严重,但接上电源后,电流过大,把这个0欧电阻烧了。通过电路图,电池BATT+,是B+通过两路到的,一路是一个MOS管,一路是开关电路,个人猜测,给电池充电时,走开关电路,使用电池供电时,走MOS管。

最后,有请维修这两台T410S和G575用到的2个电容和1个0欧电阻的原主,这是一块LED大灯的电脑板:

另联想G575的电路图我也已经上传: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0876-1-1.html#pid18579954

网友A:
牛,这个修车佬不简单,居然会修笔记本不过这个检流电阻很少坏啊,

网友:
基本功扎实,这个不是一两天的功夫。

网友:
一通百通 电路基础好了,只要有图纸,基本是什么都可以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这个修车佬不简单,居然会修笔记本不过这个检流电阻很少坏啊,

哦,原来是检流电阻,I=U/R,两端电压差。我焊这个电阻下来时,板上还残留一小片金属,电烙铁刮着像生锈面很粗糙那种沙沙沙的感觉,那个烧的电容也有这一小片残留粘在板上。

网友:
小母牛骑灯棍了,你肯定是主修汽车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牛,这个修车佬不简单,居然会修笔记本不过这个检流电阻很少坏啊,

修车的都回修笔记本了  ,我们都改行了

网友:
小小白学习了!

网友:
来自广东湛江的修车佬不简单啊。

网友:
牛,这个修车佬的确不简单,点赞!

网友:
还是基础扎实

网友:
  这明明是修电脑的!

网友C:
加上这两台老爷机拿到电脑城,直接拒修
人不是不给你修 是你自己懂点 报价你不干吧

网友:
哎 自愧不如啊  修车的修电脑这么6 ?

网友:
这个修车佬不简单!居然修笔记本电脑技术这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修车的都回修笔记本了  ,我们都改行了

我们也可以修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上这两台老爷机拿到电脑城,直接拒修
人不是不给你修 是你自己懂点 报价你不干吧

真的没有报价,就说主板坏了,维修没价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可以修车

修车也不难,汽车电路是大电路,修笔记本电脑是小电路。汽车上也有电源控制模块,控制继电器这些,继电器相当于mos管,发动机变速箱控制模块这些相当于笔记本的CPU,GPU,汽车的通讯总线是LIN,CAN,FLEXRAY,以太网。笔记本有s0s1s2s3等状态,每个状态哪个供电产生,汽车也是有开一档二档三档钥匙,每档钥匙对应哪些继电器闭合送电,一样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车也不难,汽车电路是大电路,修笔记本电脑是小电路。汽车上也有电源控制模块,控制继电器这些,继电器 ...

你是自己做还是?加个微信,我CHINAFIX009

网友E(2023-03-09):
来一个修轿车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来一个修轿车的帖子

这个可以有,安排

网友:
看笔记本维修贴,顺便把机车电控原理给科普了。高手一通百通。

网友F:
牛人啊,在修车界你是修电脑最好的,留下你们修车论坛吧,让我们这帮修电脑的也去留下脚印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牛人啊,在修车界你是修电脑最好的,留下你们修车论坛吧,让我们这帮修电脑的也去留下脚印

讲真,我N年没逛过修车论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