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XPS13 9360无法开机

楼主(2023-01-09):
放车尾箱两周拿出来发现开不了机,按电源键亮几秒就关机,关机时正中间那个大灯会亮一下再灭。参考过大家的静电放电法,但都没用,现在该如何修复?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板号是:LA-D841P

网友:
大家可以指点一下吗?在线等,谢谢

网友:
有人有详细电路图吗?

网友A:
你是不是开车把电脑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开车把电脑振坏了

不知啊,应该不会吧,道路都很平整的,就是上下班时开车。

网友B:
这款不知道有没有coms电池  有就扣了试试 不行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不知道有没有coms电池  有就扣了试试 不行就是主板问题了

有电子,试过放电法了,也不行

网友C:
建议送到专业维修的地方吧,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送到专业维修的地方吧,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想学学看是不是简单的问题

网友:
放电,短接CMOS电池接口5秒,再插上CMOS电池,接上电源开机,期间会重启无数次(注:是在不亮屏的情况下重启无数次)。

网友(点评):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
测试了,各电感对地正常,待机3V5V也正常,开机键也有3V电压,但就是按开机键亮几秒又灭,请大家指教下一步

网友:
待机电流只有0.0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