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310-s2待机供电高

楼主(2023-01-09):
技嘉h310-s2待机供电高  3.3vsb 输出3.9v  供电是5vsb经过1117稳压得来。控制端弄了没用,不知道怎么弄了、桥拆了电压就正常,装上桥后就3.9v,换了桥也一样。不知道怎么弄了。求高手指导下。。。。

网友A:
更换图片左下角红色圈起来的6脚芯片试下。

网友:
我也遇见过  没找到问题在哪里  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图片左下角红色圈起来的6脚芯片试下。

式了,没用。就很奇怪。不上桥电压正常,上桥后就电压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图片左下角红色圈起来的6脚芯片试下。

网卡我都拆了,也一样

网友B:
只见过待机被拉低的和短路的,没想到还有被抬高的。

网友:
连个图都没有,就凭两片嘴,你想干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见过待机被拉低的和短路的,没想到还有被抬高的。

最奇怪的是不上桥电压正常,上桥后电压高。换几个桥都一样

网友:
和桥没关系吧,看看1117,1脚是不是接了电阻

网友C:
桥坏了南桥微短路造成电压负载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坏了南桥微短路造成电压负载过高

换几个桥都一样啊。换下来得桥换其他板正常

网友:
你这板子主板背面南桥背面的那些小电容什么的有没有缺件或者损坏的?你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