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24M37H显示器BIOS

楼主(2023-01-09):
客户机器不通电,型号:LG-24M37H,版号:,检测了一下驱动板电压都有,从另一台好的同型号显示器上面导出BIOS刷上去还是不通电,发现按键全坏,换了所有按键显示器正常工作,本身的BIOS不知好坏,这是我在另一台好的好的显示器上备份下来的,两台用的都是这个一个BIOS

512 K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1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按键全坏????有点夸张了,这样的故障不容易碰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键全坏????有点夸张了,这样的故障不容易碰上

就是全坏,打表一个都按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全坏,打表一个都按不通

有这种可能,一般显示器上的按键平时也不动,只有不亮机了才知道显示器坏了,

网友C:
LG按键全坏是通病,修了很多了,话说回来,一个驱动板也不贵,2-30块,有必要折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LG按键全坏是通病,修了很多了,话说回来,一个驱动板也不贵,2-30块,有必要折腾吗?

每一个不得花时间等吗,能修好也就几分钟的事,还不话什么成本,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