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坛友救活一台几乎放弃治疗的光影精灵III

楼主(2023-01-09):
前几天坛友找我说有一台光影精灵III不开机,论坛有点位和参考图纸,问能不能发过来看一下。能发过来说明他是认为我有能力修好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不信你看下图
发过来之前还给我拍了个电流,机器1A左右就不动了,说是上家说不过内存。

机器到手的时候,拆开看了一眼,发现整个机器80%以上的螺丝都是没有拧的,并且只带了几个螺丝过来,这我很难做呀,经常有机器发过来的都少很多螺丝,我的螺丝盒都快没螺丝了。

机型是TPN-Q193,板号:DAG75AMBAD0。

拆出主板,发现主板刷过BIOS,贴纸这块都卷起来了,应该是没拆板刷的。:

并且全板一眼看过去,到处都是焊油,主板拿下来一看,70%以上区域有焊油,50%以上的主芯片被动过,这可不好搞哦,再一看显卡晶振的谐振电容被拿掉了,显卡供电芯片还被动过:

这里还有一个电阻被动过:

拆出主板先是刷个BIOS,电流没变。

换上一根测机内存,电流还是1A左右不动

后面还有几个PWM芯片被动过,EC针脚一戳还能动,当时比较忙,也没拍图。

既然EC有虚焊那就先加焊EC吧,加焊完之后电流还是1A左右不动,觉着显卡供电芯片可能没焊好,把显卡供电芯片重焊了一遍,现象还是一样,这可怎么搞呢。
后面的几个PWM芯片周边都有焊油,PWM供电芯片只有CPU的没被动过,这让我一脸懵逼……

测量电压发现虽然芯片都被焊过了,但是除了显卡,其他电压都出来了。我们都知道,有些机器先出CPU供电再出显卡供电,有些机器先出显卡供电,再出CPU供电。鑫制造搜了一下,发现有这个板子的点位,那就用参考图纸配合看看怎么回事吧。

显卡供电的开启是由1V8V_AON上拉的:

1V8_AON是PU9004输出的,测到6、7脚1.8V是有的,但5脚没有开启信号:

看下开启信号,是通过U8516第四脚输出过来的:

U8516需要1、2、5脚高电平,4脚才会输出高电平,可是2脚却是低电平,这个信号是桥直接发过来的:

那怎么办,要换桥么?不对,一定还有别的地方有问题,那就先丢旁边让主板自己冷静冷静吧……

第二天上午又有时间了,拿着冷静完的主板继续看,一边看,一边想,往常这种游戏本显卡坏了都可以直接断开电感开机的,于是直接断开显卡供电电感,发现电流依旧如此,像是没过内存。于是将显卡电感重新连回去,判定故障不在显卡这边……
既然不再显卡这边,那这不过内存是怎么回事呢,想起之前修道联想某款老笔记本的时候,USB接口有问题会导致不亮机的情况,于是对USB进行打值并测量供电,确定USB这边没有问题

再次排出其他外设,直接拆掉网卡芯片,发现电流有明显的波动,接上屏线,发现已经亮机了,料板找到一个网卡换上,装机测试功能

由于硬盘是没有数据的,直接装系统赶紧去测试,打完驱动后发现其他功能都正常,但是没有声音,键盘上的静音键一直亮着关不掉:

于是再次陷入沉思,这机器到底是怎么坏的呢,怎么还有别的问题呢?于是又问了两句,原来是海鲜市场淘的,卖家直接说没声音,但是买回来直接开不开机,于是再往后推一天时间,查声卡所有供电都正常之后,果断换掉声卡芯片,成功修复声音问题:

就当我以为断断续续修了几天终于能交差的时候,MD怎么还有问题呀,电池只能充到80%,然后就变成交流电源,不充电了:

进BIOS发现没有相关设置选项,刷BIOS依旧如此,关机充依旧如此,80%以下都是能正常充放电的,结合之前换过EC的,我打算换EC接着修,不过又得拖几天了,不过想想也是,这机器差一步就直接变成料板了,需要时间长一点也是正常的,但是再加成本和时间的话,这个板子也没啥维修价值了。

于是再次沟通,坛友表示放我一马,也放自己一马,自己用完全可以接受

上亮机图,鲁大师已经跑完分了,这机器如果能把内存加到8G以上,加装个NVME的固态的话,再战几年完全没有问题呀,这是又帮坛友省了大几百呀:

还是挺炫的,测机收工:

 会员195256100鑫豆2025-11-23 11:15
 会员749707100鑫豆2025-11-1 14:33
 会员1246198100鑫豆2025-9-28 20:50
 会员1558509100鑫豆2025-8-10 16:00
 会员999721100鑫豆2025-7-31 14:08

七里香。 +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A:
感谢大神,救回了我的机

网友B:
意思是声卡网卡芯片影响了桥呗,挺有耐心啊,我有时无耐心,怎么联系,以后有修不上的本发给你修

网友:
还好,没有去桥芯片。而是查外置的USB,网卡。网卡拆掉后可以电流跳变,亮机。

网友C:
幸好碰上你  大部分师父看到被动了这么多直接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声卡网卡芯片影响了桥呗,挺有耐心啊,我有时无耐心,怎么联系,以后有修不上的本发给你修

论坛就可以联系呀。修的地方多的话,会影响维修思路及方向的判断,给维修带来很大的难度,这就需要更长的时间和维修代价。所以低配机器动的地方多的,直接推荐换板。配置差不多的维修也要加钱,所以如果判断不出问题,最好直接发过来看,修复率更高,价格也更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幸好碰上你  大部分师父看到被动了这么多直接不修了

说实在的,我也不太想动手,确实是专修之后,效率上去了,时间多一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神,救回了我的机

哈哈,原来是你的呀,这么巧,我们的头像都是鸡

网友:
维修还得要像楼主这样心细才行....

网友:
继续膜拜大佬,学习了

网友:
检查开机按钮,南桥芯片组是否短路

网友E:
电池只能充到80%,然后就变成交流电源,不充电了
这个应该是软件可以设置的。如果BIOS里面没有选项,可以找个win10 u盘(WTG),用U盘进系统测下看看

网友:
膜拜大神,确实厉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哈哈,原来是你的呀,这么巧,我们的头像都是鸡

楼主,我有一台surface pro4,要换EC,我私信你了,可以回我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G:
还好上家没怎么给你动  给你动了  还真不一定搞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有一台surface pro4,要换EC,我私信你了,可以回我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吗

没有收到私信,已留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池只能充到80%,然后就变成交流电源,不充电了
这个应该是软件可以设置的。如果BIOS里面没有选项,可以 ...

不是的,没那么简单,与BIOS无关的时候,关机一定可以充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好上家没怎么给你动  给你动了  还真不一定搞定

哈哈,只能说没动坏吧,动是真的动了,我感觉是个芯片他都想动一下

网友:
(⊙o⊙)哇 大佬一来了

网友:
感谢分享这么经典的案例,真是小白的福利

网友:
好好好好好好好!技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收到私信,已留言

非常感谢,已申请加好友

网友H:
这是运气还是耐心?

网友:
这算收藏了吗?

网友:
技术不错,细致用心

网友:
谢谢大神的分享,很有耐心跟思路

网友:
如果收藏了,可以在快捷导航,收藏看到

网友:
厉害   佩服  我啥时候能有你这本事?

网友I:
真有耐心啊,看到动这么多久不想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真有耐心啊,看到动这么多久不想修了

哈哈,是的,如果发过来之前看到主板这个样子,我可能不会让发过来

网友:
被动成这样,少一点耐心都不会像搞了,佩服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运气还是耐心?

我丢,成功的绕过了实力,都有都有……

网友:
动了这么多,一般人也就直接放弃了。楼主艺高人胆大心细,技术好!不跑码的原因是网卡芯片坏了引起的。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还得努力

网友:
厉害了大神,这技术牛B

网友:
网卡坏了引起点不亮机

网友:
技术不错,借鉴学习了。

网友:
我有一台HP也是,充到60%就不充了,有时放放电接着充又能80%,充放电正常,就是充不满电。放那里没理它了。

网友:
思路清晰,手艺不错。

网友:
厉害啊。一个外设引起的故障

网友J:
我也有个暗影精灵的机器 烧了,怎么给你看看
zhangxuhvi
怎么烧的,具体私信联系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有个暗影精灵的机器 烧了,怎么给你看看
怎么烧的,具体私信联系

网友:
Air-14ARE 2020

网友K:
幸好碰上你 大部分师父看到被动了这么多直接不修了
zhangxuhvi
哈哈,所有能发过来的,只要是有时间,我们都会尽力去救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K:
幸好碰上你 大部分师父看到被动了这么多直接不修了
哈哈,所有能发过来的,只要是有时间,我们都会尽力去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