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f612p主板掉电 求助

楼主(2023-01-10):
客户描述自己清灰导致机器不亮  能开机我测了 基本 所有供电  都是好的

不插内存 机器 2黄 三白报错
插上内存  1.2掉电
开机的 瞬间 机器 bios  有动作
掉电的 前一瞬间 也读取了 bios  第二脚
机器 的 bios  刷过   无效
我想重置  cpu   或着 换桥
在此之前  我想求助下 是不是有的 条件漏了  没查到
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cpu坏了

网友:
可别的啊.cpu换了 就不能修了

网友A:
就相当于跑内存掉电呗,cpu坏可能信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相当于跑内存掉电呗,cpu坏可能信很大

能不能 我没查到 条件呢

网友:
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挨个换件先试试

网友:
很大概率cpu

网友:
是不是用的原装电源,小电池有没有接上,这个机器一定要原装电源才能开机,小电池不装上要来回掉电几次循环才能显示

网友B:
排除下是不是有掉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除下是不是有掉件的

我仔细看看吧

网友C:
内存换根试试,不过内存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换根试试,不过内存会掉电

换了好几隔了不是内存

网友:
先换件确定具体问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