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LCD灯管改LED灯条,大师们看看这个如何断开高压板

楼主(2023-01-10):
LCD灯管改LED灯条,大师们看看这个如何断开高压板,高压包已经拆除

网友A:
原机背光开启和背光亮度调节的线割了,原机背光电源部分断了,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机背光开启和背光亮度调节的线割了,原机背光电源部分断了,就可以了

能在图上标记一下位置吗?谢谢

网友:
懂原理修起来还是比较顺

网友:
只要电源和开启就行了,,其它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在图上标记一下位置吗?谢谢

ON/OFF   ADJ

网友:
你这不都断开了吗,还咋断

网友:
随便拆一样都可以的,高压包,升压管。 芯片呀,

网友:
断开它的供电,它不就不工作了吗

网友:
现在很少修LCD了

网友:
这个无非就是电源、接地、开关、亮度控制,就这4根线。
通常板子上有标注的。

网友:
顺着升压板上的电解电容找一下,从哪里走线过来的,割断,或者把跳线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2023-03-21):
我的也坏了估计是显示故障修不了

网友:
找不到可以直接在改的板子adj上加个1K电阻到12v就行

网友:
1.vcc 2. 开启信号ON/OFF  3.ADJ 4.GND  ;   接线也是有讲究的,你要看一下你的板子是高电平开启 还是低电平开启,大部分的通用板是高电平的。 adj是调整亮度的信号,搞错了就是亮度最亮不可调。改完板子散热也很重要。

网友:
直接断开高压包就行了,高压部分随便断一个电路就可以的。以前我都是直接剪板的,因为位置不够,得放改的高压条。还是多看看电源板的线路图吧,线路懂了,改这些就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