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250-A 主板HDMI和DVI无信号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3-01-10):
最近家里的电脑开不起来了,经过我的初步判断是主板上自带的HDMI和DVI座子无信号。判断如下。
1.显示器分别用DVI和HDMI线连接另外一块主板能显示,排除了显示器和DVI线 与HDMI线的问题。
2.坏的主板上加装一个显卡,用DVI/HDMI/VGA线分别连接显示器,主板能正常开机显示。此项排除了内存、CPU、电源等问题。如果不用显卡,直接用主板上自带的DVI和HDMI接口连接时,显示器就无显示。
以上我判断的是HDMI和DVI端口无信号。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该不会是u没有核显吧,换个u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不会是u没有核显吧,换个u试试

这个主板有核显的 以前能亮  后来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有核显的 以前能亮  后来就坏了

I5 7400CPU是有核显的

网友C:
建议找维修店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找维修店去修。

好的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什么U,查下有没有带核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有核显的 以前能亮  后来就坏了

换u看看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有核显的 以前能亮  后来就坏了

换过u了没?先换一个u,好了的话就不用花维修的钱了

网友(2023-05-10):
1、查查HDMI和DVI端口的5v电是否过来
2、换个CPU,判断你的I5是不是核显挂了。
3、查核显电压是否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