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F REV 1.0 进水多故障维修不触发开始

楼主(2023-01-10):
华硕H110M-F REV 1.0   多故障维修不触发开始
拿到机器后不触发,拆出来主板发现IO有所腐蚀痕迹,通电后开机没反应,打开图纸第一眼就去找RSMRST信号果然不正常此信号只有0.8V,
先放着,加焊了呃呃一把IO  加焊之后RSMRST变为3.3V 但是触发还是没反应测量已经SLP_S4,SLP_S3

但是不拉低PSON  直接吧IO换了一个 这一换不要紧拆了之后焊盘断了几个 看了一下引脚定义果然有SLP_S3 ,装上IO飞线

正常触发触发后发现没PLTRST
测量无CPU核心供电,于是就去查图纸

2脚EN 2.0V(不知道正常不)6脚 0V(不正常)7脚4.99V  (OK) 9脚12V(OK) 30脚4.8V (OK)不知道正常不正常但是上拉电阻是3.3V 于是就吧相连的PQ707拆了

拆了后恢复3.3 这个管子是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元件拉低电压也正常,但是谁让他遇到我了我直接给他阉了,不装PQ707后也要吧PQ712拆了不,然会没有VCCSA电压

拆了之后问题依旧换了一个主控芯片问题依旧,于是就去测量协助控制芯片

3脚 EN正常  4.7   4脚2V  明显不正常测量发现PR170无穷大

这种情况吧电阻烧了肯定是后继短路拆了PC104依旧 ,那就是协助控制芯片坏了,直接换一个电阻换一个芯片 ,通电测试CPU供电已经正常产生0.87V 也有平台复位PLTRST
但是接上内存后不产生集显供电,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掉电 开机就掉电,刚开始装上独显显示器显示有信号输出了,但是 没图像,刷BIOS各种尝试都还是没图像,最后想想机器应该不会有那么多故障,于是乎就去吧EC的LPC总线又加焊了一边  于是乎终于亮机了 ,但是还是没产生集显供电,于是乎就像给客户说集显不修了反正有独显,客户也同意了。装到机箱里后一直开机掉电开机掉电 ,测量所有电压都正常 ,瞬间崩溃了,搞了好长时间的心血就付之东流了,不甘心于是就再去查CPU供电芯片PG信号是否正常测量一看果然不正常只有0.4V  上拉电阻是5v  和分压电阻分压结果是1.2V 1.3V 左右于是又换了一个主控,集显供电也产生了 也不再掉电了!维修到此结束  撒花

换了那么多的芯片   声卡换心的   IO 换新的 集显的协控换了好多个MOS也烧了好多个  主控换了三个   CPU供电的12V有极性电容刚吹完就通电炸了一个声音老响了

网友A:
想问一下用了多少时间,赚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用了多少时间,赚了多少钱

50  同行机器就当练手了

网友:
懂原理修起来还是比较顺

网友:
果然是高手,佩服。

网友B:
楼主您好
集显故障点可能有集显驱动芯片 上管 下管故障
S3有3v 但pson 没有被拉低 短接绿线可以被拉低是否是io故障?

网友:
很厉害,但是我没有看懂

网友:
看上去很厉害是个高手,不过我没看懂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谢谢你分享

网友:
不容易,高手,谢谢分享

网友:
零件没少拆啊兄弟

网友:
现在缺的就是楼主这种追求技术的精神,大家以生活为由都追求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
集显故障点可能有集显驱动芯片 上管 下管故障
S3有3v 但pson 没有被拉低 短接绿线可以被拉低是否是io故障?

一般加焊下io就会好  当io满足slps4  s3 就应该拉低pson

网友:
分析的透彻,技术,路过学习了

网友:
牛叉,业余爱好者,一直搞不懂原理

网友(2023-03-27):
请问图纸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腐蚀的主板修起来太烦

网友(2023-05-12):
可以用么~~~~~~~~~

网友:
搞几天了不开机这个机子就是不出CPU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