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芯片叫什么名字?

楼主(2023-01-10):
ASUS MODEL : X513EA
ML-8C
请告诉我们这个芯片的型号

网友A:
RT6543  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6543  看看是不是这个

好像真是这个芯片

网友:
找卖芯片的查

网友:
淘记找芯片型号-是个好办法. 可以下次尝试, 多个渠道.

网友:
淘记查芯片型号-是个好办洪 又多一条路径

网友:
丝印都不发出来,别个怎么推荐啊!

网友:
型号找原理详细芯片找到,查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