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一3541不开机

楼主(2023-01-10):
用usb线与施耐德ATv12变频器连接时,变频器通电发现鼠标灯不亮了,关机后就打不开了,拆板测量待机19,3,5,1.8v正常,按开关机无反应,请问桥坏了吗,cpuAM6310的

网友:
板子己修好了,usb供电芯片轻短,拆除解决!

网友:
学习了下次碰到同样问题就好解决

网友:
这,好像说了什么,好像什么都没说

网友:
没看懂哦,怎么跟变频器联系起来了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个也是用usb连变频器,单U的,直接U没了,

网友:
单U 的就怕U 出问题!

网友:
运气真好   cpu没挂

网友:
没讲清楚,等于没说。

网友:
U可能不保了

网友:
再插一次,试试

网友(2023-03-23):
usb供电芯片轻短???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