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耕升 GeForce RTX2060 追风BULK 显卡BIOS

楼主(2023-01-10):
求耕升GeForce RTX2060 追风BULK 显卡BIOS!麻烦有的兄台传一份,急用,谢谢!
此2060显卡的GPU有点儿特别,一般的RTX2060核心代号是TU106-200A-KA-A1(阉割的A通道显存),这个显卡的核心代号是TU106-200A-KB-A1(阉割的B通道显存)。且看下列图片:

网友A:
bios我有,在楼上修理间,回头U盘拷下来给你上传上。

影驰和更升这种PCB板型的2060确实有点奇怪,借楼说说:这张卡的显存地图布局和版号375.22的PCB是一样的,按道理应该上TU104-150的GPU,但是影驰和更升装的都是TU106-200的GPU。所以怀疑要么TU106GPU通吃两种版型,要么就是这款BIOS是定制的,(TU106的自检模块+TU104的显存地图模块),究竟是哪种没办法证实。

但是KA和KB应该没有区别,实测同一个BIOS能支持KA和KC两款GPU,应该GPU能自动识别缺位显存,BIOS都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我有,在楼上修理间,回头U盘拷下来给你上传上。

影驰和更升这种PCB板型的2060确实有点奇怪,借楼说 ...

TU104-150 是RTX 2060 KO版本的核心代号,好像是比核心代号为TU106-200A的RT2060性能差一点,据说应该是RTX 2070/2080产线淘汰的残次品核心。大多数的RTX2060 (6G)都是采用TU106-200A-KA-A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我有,在楼上修理间,回头U盘拷下来给你上传上。

影驰和更升这种PCB板型的2060确实有点奇怪,借楼说 ...

好的,特别感谢!麻烦你空的时候帮我传一份!谢谢!迅维坛友就是给力!!!

网友B:
不晚,一点儿都不晚!你有这个BIOS吗?

网友:
我这是来晚了吗

网友:
哪位大神有呀!付钱购买也行!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这两个,都是和你图中版型一样的影驰和更升的两个2060BIOS,你试试看。

谢谢!我下载来试试!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特别感谢!麻烦你空的时候帮我传一份!谢谢!迅维坛友就是给力!!!

你试试这两个,都是和你图中版型一样的影驰和更升的两个2060BIOS,你试试看。

更升2060-未知.rom

影驰2060-TU106-追风板型一样.r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天我去数据库里找找,我记得我备份过这卡的bios

好的,特别感谢!麻烦你空的时候帮我传一份!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晚,一点儿都不晚!你有这个BIOS吗?

明天我去数据库里找找,我记得我备份过这卡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13楼不是都发了吗

没有!都用不了!我现在有点儿怀疑是不是其它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找到了吗

13楼不是都发了吗

网友E:
请问楼主找到了吗

网友:
我记得有一模一样的卡  但是我回老家过年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此处高手真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tu104-150-K?-A1是从TU104的2070 2080产品线上淘汰下来的次品。

但是TU104-150的HDMI和DP接口和TU106- ...

你好!请教一下,各型号的显卡的PCB电路板上都有几颗电阻组合来匹配相应的GPU ID是吧?那么这些电阻损坏或者组合与实际的GPU不匹配是开机无显示还是识别不到显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试试这几个,按顺序测试,刷好了记得告诉我一声用的是哪个。

好的。谢谢!多问一句,这是你以前备份的还是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F:
你可以试试这几个,按顺序测试,刷好了记得告诉我一声用的是哪个。

1.rom

2.rom

3.rom

4.ro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U104-150 是RTX 2060 KO版本的核心代号,好像是比核心代号为TU106-200A的RT2060性能差一点,据说应该是R ...

tu104-150-K?-A1是从TU104的2070 2080产品线上淘汰下来的次品。

但是TU104-150的HDMI和DP接口和TU106-200的通道不一样,并且TU104-150的显存地图和TU106的也不一样。这导致TU104-150的2060的BIOS和TU106-200的2060的BIOS不能通用。

但你图中这张更升追风的PCB很奇怪,因为这张PCB我实测显存数据点位连GPU焊盘点位,是符合TU104-150核心的配置的,但是实际上这张卡上出厂安装的却是TU106-200的核心,这让我觉得奇怪。

如果是这样,只有两种解释:一,TU106-200的GPU可以自适应两种显存地图配置的PCB,二,影驰或更升这张卡的BIOS和其它2060的不一样。
具体可以看我以前发的这个贴子,供参考: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510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