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军规星主板通病,开机卡cpu灯常亮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3-01-10):
华硕军规星新出的B450主板或者1151以上的主板,用久了会出现开机cpu灯常亮不跑码不能使用的故障。网络上的办法是用热吹风把主板吹一遍。实际遇到的案例发现,直接换新的bios芯片重新刷一下bios就好了,有些你直接刷bios无效,必须是换芯片,原理未知。新出的主板bios参与开机启动项,很多奇怪的故障都和bios相关。

网友:
难道以后修主板的第一个标准动作都是刷BIOS???

网友:
以后遇到这板直接换芯片刷BIOS,少走弯路

网友:
遇到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桥断线或者是虚焊,吹一下或者换bios也要吹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弄得越来越复杂,质量也是越来越差。

网友:
这不科学啊,下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