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68X-UD3R-B3

楼主(2023-01-10):
求助,开机跑码15、51连续滴滴短声报警,反复重启是该情况,有时出现15,32码

网友:
内存时钟信号电压0.5V

网友:
另外,CPU,系统风扇的电压是10点多伏,正常吗,那位大神有点位图,请指点下。

网友:
在线等大神指点

网友:
CPU风扇电压4.8V,10.5,4.8v,请大神结合图纸指点

网友:
温控风扇应该是靠电压来的,但刚启动时应该是12V的,内存的时钟电压0.48V

网友:
求助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