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591G DA0ZRYMB8G0无CPU供电,不掉电!

楼主(2023-01-11):
    CPU没供电,3V5V转换都有,1.2V,1.05,也有了,电流祼板0.22,准备刷BIOS看看了

网友:
刷了BIOS无效,准备跑时序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42脚5V供电正常,41脚VIN 17V左右应该正常,48脚VR_EN 3.3V,1脚PMON低电平(有同行低正常),43脚SDA有上拉1V,无波,45脚SCLK上拉1V也无波,大家帮我研究下还差啥信号。

网友A:
目前没有点位,没找到PROCPWRGD信号在哪里测试,其它信号基本正常了,24M晶体已经起振了

网友B:
换U吧,很多基本电压查了都正常,大都是CPU的问题,七代八代CPU都可以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U吧,很多基本电压查了都正常,大都是CPU的问题,七代八代CPU都可以通用

换U客户就不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目前没有点位,没找到PROCPWRGD信号在哪里测试,其它信号基本正常了,24M晶体已经起振了

全系列产品点位图纸BIOS,下方有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系列产品点位图纸BIOS,下方有联系

谢谢帮我查这个信号,图纸BIOS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系列产品点位图纸BIOS,下方有联系

PROCPWRGD这个信号的确没有,信号也没短路

网友:
现在EC_PWROK PCH PWROK DSWROK VCCST_PWRGD SYS_PWROK 都有了,BIOS也读取了,25M起振了,难道说直指南桥?

网友:
这电流和bios关系不大吧 找个时序u看下

网友D:
测PROCPWRGD这个信号!没有就干南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测PROCPWRGD这个信号!没有就干南桥!

这信号 不是 cpu发出的吗

网友:
干u有惊喜。。

网友:
这个信号是桥发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PROCPWRGD这个信号!没有就干南桥!

桥早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信号 不是 cpu发出的吗

这个是南桥发出去给CPU的电源好信号

网友F(2023-02-27):
楼主  修好了吗

网友(2023-07-26):
先查下供电看是不是只有CPU供电没出

网友(2023-10-11):
我这1脚PSYS2.6v不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