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95大面积进水最后的问题没有示波器找不到问题

楼主(2023-01-11):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E595,说进水很多,进水时候还是能显示。客户不关机还一直在用,直到突然不显示了才拿 来给他。拿 到机器后不敢上电,直接拆开主板看 还有EC也进了一点,但是不多。看起来感觉还有机会修。放近一点看,还是有很多地方要处理的
把主板各组供电打了一遍发现公共点压降偏低。经查发现CPU供电的PQ5907上管短路导致。把上管拆了,测供电给CPU的压降还有10欧左右。再测上管G极对地发现比较低只有几十欧。感觉是CPU电源管理也坏了。再测公共点压降已恢复正常值。再认真检查其他各组供电对地压降都正常。因为到手感觉主板还是湿的,就放BGA干燥一个小时。这个时候也顺便在论坛下了份图纸。有图纸修好的成功率就更高了。
  经过几个小时对图把进水部分的IC 级周边电阻电容进行测量更换,检查无误后上电,公共点电压正常。EC供电正常,开关也有电压,待机电流0.01A,
试着按下开关看,电流有上到0.06A,明显高了一点。这时候测量发现没有+5VALW,一查5V开启没有电压,再查EC处3.3V很正常

说明中间有断线,经过认真观察主板很顺利找到一个中间测试点断开了

  再次上电,电流已经正常上到0.6A,直接上内存。通过看电流已经正常自检,再按下开关顺利断电。这时候直接接上屏幕,终于看到显示正常了。以为就这么顺利完成了。就很自信的装机,当把主板装到外壳上,再次通电发现电流只有0.3A左右。一测量主板发现CPU供电都不出来。对时候对地测量G极。发现
PQ5907 PQ5901 PQ5904上管的G极对地都只有40欧左右。拆了上管还是一样低,以为CPU电耗管理RT3662坏了。正好手头上有备货。就又重新装了一片上去,,再上电顺利出电压,顺利点亮屏幕。但是就在点亮屏幕几秒之后风扇狂转,不一会儿就掉电了。再开机也能显示但是发现从屏幕显示开始大概30秒左右就会掉电。这个时候直接把内存拆了再开机看,结果不上内存也一样是30秒左右就会掉电。看来还有别的问题,就在我断电思考那么10分钟的时间。再次上电发现又像之前一样只有0.3A不出CPU供电了。这个时候我再次认真测量了一遍CPU各引脚级周边元件,确认无误后。我直接把之前拆下来的RT3662给换上去,再上电CPU供电又出来了。后面分析想到之前烧PQ5907,估计是G极到芯片引脚存在漏电。就直接两头一断来个飞线连接。这回还真解决了

  接下对付掉电问题,只能靠示波器了。经过对比发现这个RSMRST#总是最先掉电,掉电了马上又恢复,用万用表根本看不到变化。

  最后我直接把RC129拆了,就这样测试2个多小时一直正常没有掉电,就是风扇狂转而已,反复开关机也不影响。但是RSMRST#还是很准时的30秒来一次低电平。本来想叫客户加钱换EC,但是因为还有换键盘,客户说能用就行。本来我还以为有可能会出现不认键盘或者充不了电的情况。后面的事就白担心了。键换上键盘装上电池,全部都很正常使用。

发贴不容易,觉得对你有帮助,就麻烦给我加点分,感谢了

网友A:
不插键盘会影响RSMRST#?

网友:
进水了都能将就用,风扇狂转更不影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键盘会影响RSMRST#?

不插键盘也不会影响RSMRT#,只不过EC内部程序或者是局部电路出错导致30秒左右拉低RSMRST#,所以只能把它断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键盘会影响RSMRST#?

楼主高手,我还差着一个数量级

网友(2023-09-29):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