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 SA400(PS3111+YMTC)解决掉盘、SATAFIRM S11等固件问题

楼主(2023-01-11):
我的金士顿SA400,突然掉盘,phison_flash_id显示固件是SBFMP1W3,YMTC颗粒,据说固件倒数第二位W意思是写保护了。
折腾很久,总结下:
1.https://tieba.baidu.com/p/7974338490
上面有人分享了简易工具,可以优先尝试使用以上工具恢复
2.通过上面的工具,提取出固件,经比对,就是SBFMP1.3_19042021.BIN,该固件可以官网下载,官网是打包压缩的,解压后里面有,然后使用s11-flasher工具,固件名称修改为fw.bin,运行s11-flasher2-micron.cmd,生成fw.exe,运行刷入固件即可(可能长江颗粒信息和镁光是一样的,我也没有找到长江cmd,用镁光的cmd制作并成功恢复的)

我是刷了错误固件,导致无法识别,拆开硬盘,短接硬盘主板上专门设置的短接点(镊子、回形针、订书针等),然后开机U盘启动,此时取下硬盘短接,进入PE系统后,运行上面2里面制作的fw.exe刷入固件(也可以在PE里面制作),关机,再开机就识别了(直接重启我没试过,所以还是请关机,然后再启动)
最后,附上我制作的fw.exe

网友:
官网网址是

网友(2023-02-18):
感觉311不好弄

网友(2023-04-03):
楼主我有好几个坏的金士顿固态240想你指点